华硕 P8H61-MLX PLUS rev1.0

楼主(2018-06-11):
华硕 P8H61-MLX PLUS上CPU,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不反复转,可以再触发,把CPU拆了不触发。

网友:
基本是cpu供电短路了,你测下上下管。

网友:
把CPU4PIN拔了可以持续转吗?????????

网友:
2楼正解,一般都是短路照成,可以不查CPU供电线,试试看能转一会不,能转一会说明有短路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CPU短路,这个板好像不上12V是不通电吧

网友:
你这个现象有点像CPU供电部分的场馆有击穿,需要量阻值判断,还有就是看CPU有没有短路

网友:
正确的思路应该是缺信号或供电  至于不上CPU不触发是IO有CPU检测脚不上CPU检测脚高电平     !!!!!!!!上管击穿不可能

网友:
CPU拆了不触发是IO 没检测到CPU ,这个问题不用管,

网友:
拔了四针还是一样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5v12v检测,再查温控,再、、、、、、再往后我也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