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22M35AA显示器大短路秒杀

楼主(2018-06-11):
型号:LG 22M35AA

故障:大短路

拆开发现无进水,无明显烧毁的地方,仔细瞅瞅驱动板,发现问题。

图中的这个电容有点发黑,导致短路,拆掉就OK

网友:
运气不错,看见液晶我都怕了

网友:
好眼力,火眼金睛。能够肉眼发现问题,说明经验丰富。维修就是要有丰富的经验。

网友A:
请教一下,同型号显示器,白屏;排线用橡皮重新擦过,还是不行,一般是驱动板造成的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同型号显示器,白屏;排线用橡皮重新擦过,还是不行,一般是驱动板造成的问题么?

白屏的话,要先看看有没有屏供电,然后在换驱动板,,还不行那就是内屏的问题了

网友:
吃肉谁不会啊,看看就好,谢谢楼主的bios。。。。

网友:
能够肉眼发现问题,说明经验丰富

网友:
显示器程序都备份,够认真的,我从来不备份,都是到论坛伸手

网友:
还没有用烧鸡大法呢,都修好了,太有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白屏的话,要先看看有没有屏供电,然后在换驱动板,,还不行那就是内屏的问题了

屏有供电,驱动板发了一块换上去还是不行,跟屏线关系大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有供电,驱动板发了一块换上去还是不行,跟屏线关系大么?

换驱动板还不行的话,那就是屏的问题了,不是屏线,你可以试下,屏线这头和那头能通就说明屏线没问题,每个金手指都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驱动板还不行的话,那就是屏的问题了,不是屏线,你可以试下,屏线这头和那头能通就说明屏线没问题,每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笔记本,显示器,电视机贴片电容坏的也遇到不少

网友:
一双好眼睛胜过一部好仪器,厉害了。  不过大短路确实不好查,我遇到过一次联想显示器电源板大短路,拆了好多个件儿都不是,最后是12V插头的问题,好无语。  是进水后有人处理过,当时好用了,后期腐蚀严重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