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开机自动掉电重启

楼主(2018-06-11):
华硕B85-PRO GAMER开机自动掉电,反复自动重启,插诊断卡:00不跑马,反复重启几次后跑马00,1C ,掉电反复重启。 迅速拆机,测量供电发现CPU供电12V的滤波电容全炸了。 太牛B了,以为捡到宝了,报价150,测量上下管都没问题,在旧板上拆下焊上后,开机00不跑马,我了去,难道CPU坏了,换一个一样,内存一样,这下还是一个一个测电压了, 无意间拆桥散热器的时候发现这条有发霉的痕迹,难道断线了,重新刮开补线,啊不触发了,不可能啊,仔细又补焊了一下,重新放电一下。OK跑马

网友:
细致入微的维修                 学习了

网友A:
这个板遇到过  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   没修好!!!!!

网友B:
维修有一半靠的火眼金睛,看到就好,看不到就白费,有些信号还真不好找,台式主板修理费便宜,不想在上面花太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有一半靠的火眼金睛,看到就好,看不到就白费,有些信号还真不好找,台式主板修理费便宜,不想在上面花 ...

测试出来电压都正常,本想动桥来着,结果发现这条线腐蚀了,是通往桥里面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遇到过  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   没修好!!!!!

我靠,同款板子同给问题,还没修好。。。。。

网友C:
电容全炸了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这个很神奇 没过压没装反怎么会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全炸了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这个很神奇 没过压没装反怎么会炸呢

可能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吧

网友:
这个眼神一定要锐利。而且要细心。不然是看不到的

网友:
很多年没有看到炸电容的主板了,还是固态电容的。

网友:
也遇到张一样的主板 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各主要电压都出来了 想问下桥旁边有个2R2 452电感没电 这个是什么电压

网友:
最喜欢通过眼睛能秒杀的机,不用去费心分析电路。不错加分

网友:
高端的主板啊,楼主的运气也不错,找到那断线,眼睛真牛

网友:
楼主哪里的?报价150,我山东的 报价50都勉强接受

网友(2018-08-13):
我这个也是不跑码,BIOS都刷了N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