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宏碁V3-571G触摸板下面进水不开机艰难的维修

楼主(2018-06-11):
开机电流跑0.12 我是新手啊 遇到这样的就头疼 拆开看旁边有断线的   管子烧穿了一个  换完还是一样问题  在论坛里看师傅们的帖子 研究了好久  终于好  虽然插上电源灯就亮 但是用着没问题 哈哈

网友A:
转换电压全短接?肯定插电就亮灯呀

网友:
2个转换电压都提前出来啦 .................

网友B:
你这是直接把二级电压拉过去了啊  最好还是修出来好 多半就是控制脚断线了或者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电压全短接?肯定插电就亮灯呀

是啊  实在是不会修了  测试了没问题客户也没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直接把二级电压拉过去了啊  最好还是修出来好 多半就是控制脚断线了或者掉件了~

我实在找不到那里有断线的了  眼睛疼

网友:
一般是mos管G极没有高电平吧,查一查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