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hdr文件后提取BIOS,怎么操作?

楼主(2018-06-11):
已经生成hdr文件,然后怎么从这个文件提取BIOS呢??

网友:
这个是教程里面的,,反正我是看不懂!!!!!

网友A:
这个问题搞不懂,我无法睡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搞不懂,我无法睡觉啊

/WRITEROMFILE 直接就是bios,可以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