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开机灯亮一会掉电维修

楼主(2018-06-11):
接修一华硕A45V本本,故障现象为开机灯亮几秒,然后 灭,无显示.取下电池,接可调电源,待机0.007A,开机上到0.039A,灯灭后0.026A,不用说,肯定各路供电没有电压.迅速拆机,板号为LA-8221P,先上图

既然能触发,EC工作条件应该是满足的,打开图纸

测量+3VALW和+5VALW正常,按下开关,测各大电感电压,均无,打开图看各电压与开启信号关系

再附上时序图

检测SUSP#控制的各电压,没有+3.3VS,此电压由U39输出,受SUSP控制,而SUSP由SUSP#经Q45转换

开机测量U39第4脚电压有19V,面S极却只有0.86V,很明显要么U39坏,要么输出有短路.打阻值正常,料板上拆一只换上,开机电流正常了.附上换上的U39图

接上显示屏亮机,装好收钱.

网友:
忘了上传此机图纸在此,补上,长度这下够了吗?

网友:
功底扎实 修的时候思路清晰就不会走弯路 维修就是快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思路清晰对你的技术真的没的说

网友:
楼主是老司机,赞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有图纸还是好修

网友:
帖子详细,重点内容明确,维修的很清楚,厉害了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加分,大家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