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 SI按开关风扇动一下马上停止的维修

楼主(2018-06-11):
华硕P5P43T SI按开关风扇动一下马上停止的维修

  主板型号:华硕P5P43T SI

  故障现象:按开关风扇动一下马上停止

  维修过程:

  同行有块主板要修,说是自己用的,我看主板成色很新,各焊点闪闪亮,打扫灰尘后几乎就是一块新板,真佩服这种用户。主板是P43的架构,虽然很老了但是一样好用,给大家看看。

硬件大概情况:

  ASUS 华硕 P5P43T SI REV 1.02G

  E5400 SLGTK 2.70GHZ/2M/800/06

  DDR3 1333

  AC82P43 SLB89

  AF82801JIB SLB8R

  IT8771E BXS

  RTL8112L

  ALC887

  EN25F80

  9LPRS441AGLF

  ASP0905

  uP6281B8 UP6281和RT9619可代换

  Rt9045

  Rt8105

  P0903BDG上下管都是用这种50A 25V N-MOS

  同行描述的情况是这样的,按开关风扇动了一下,马上就停了。初步的维修思路是:触发上电后有短路,电路断电保护。先走下例行的程序:CMOS电池先打下值,有3.3V正常,CLRTC跳线处打下值,有3.2V正常。

  然后32.768KHZ晶振量一下。

  完美的波形,代表RTC电路部分已经没有问题了。然后就看看各个电感的二极体值,由于电感的接触引脚在主板背面,笔针不好测量,所以我一般测PWM上管的S极或下管的D极。测量结果显示除了CPU供电的上管D极有问题外,其它都正常。

  正是因为CPU供电上管D极二极体值只有40多,相当于短路状态,正常应该是500左右,你可以试想下12V的ATX供电直接加到上管D极,D极和相位脚(上管S极)是短路的,12V就直接进入CPU内部了,本来正常工作都是1.2V左右的CPU供电突然变成了12V,这高压足以爆掉这个CPU,后来事实证明这个CPU已经牺牲。上管D极对地二极体值95,离正常值500相差甚远。

  测量相位脚对地值不为0,说明下管没有短路,烧的只是某一个上管,只要找出哪个上管就可以作出相应的措施。由于各相上管都并联在12V供电上,测量哪个D极都是这个数,一个个拆下量是哪个击穿又浪费时间,在众多的上管中如何快速找出击穿的上管呢?我个人有个好办法,一直用得很爽,轻易不告诉人。对比各个上下管G极二极体值就可以找出,一般数值和其它几个差别很大的就是了。比如上管G极一般是600以上,下管G极一般是500以上,下管一般比上管要小些,上图就很明了了,前三相的上管G极都是664范围。

  到了第四相上管G极就是这样了。

  很明显就是这个上管坏了,正巧这相供电是由ASP0905的23脚PWM4输出到驱动芯片uP6281B8上驱动这相上下管的,这种小8脚的驱动芯片坏得很多,几乎可以视为通病了。偷偷的和你说UP6281和RT9619可代换,拆下一量,果然这管坏了(P0903BDG上下管都是用这种50A 25V N-MOS)。

  拆除后再测量上管D极的位置449,正常了。

  由于此主板有四相供电,CPU的功率也不是很高的四核U,所以只用其中的三相供电一样可以正常使用。我以前也试过这样交货给其他客户,目前没有返修。所以我就不装第四相的上下管了,坏的uP6281B8我也留在主板上不管它,当然拆下来更好。有强迫症的修兄可以完整的接上这一相供电,换上好的驱动芯片uP6281B8和一个上管。下管没坏,我测量过了,不过为了不影响电路我拆下来不装了。好了,下一步就来到上电这个环节了,可以触发上电了,CPU供电测量只有1.06V,有复位不跑码。

  才想到原来是U没换,还是原U,换一个6300上去,跑码了,可是卡在D4,有时是E2,都是内存没过的代码。

  换一条内存好了。

  后来的经验告诉我:第一次上电用的是单面单条4G内存,卡E2或D4,换一根双面单条4G的内存可以了,跑码一直到85显示了,有时是87,有时是00,都不影响正常亮机。以前修过联想的品牌机主板也是这么回事,原BIOS版本是0306,刷0405版本的BIOS也是一样不认单面单条4G内存。这个画面很爽吧!各电压也正常。

  CPU核心供电1.28V正常。

  主板修到这里算是结束了,大量使用图片是为了大多数的初学者比较容易看得懂,维修多了自然就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只要是能把机子修好的都是好办法。

本文作者:英峰雪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就是板有点老。

网友:
看你这样诊断卡,蛮好用的。不便宜吧

网友:
这种老板修的话估计也能赚个几十元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装备不错,其他的还好啦

网友: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既照顾的新人,也阐明了维修的过程,赞。。。。。。

网友:
楼主这个判断那一路上管击穿的方法很好学到了,以前都是一个一个取下来的,必须加分啊

网友:
感谢楼主精彩讲解和无私分享,好经验。

网友:
工具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