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3 1230的超级游戏本未来人类X599-970M二修不充电,OZ8681L

楼主(2018-06-11):
老板前两天修了个未来人类,修的电容短路,发回去客户说不能充电,显示正在充电,原电池没电,新电池买回来40%用着就到了20%插适配器充不进去......

拿来拆开一看这机器相当彪悍啊,直接上的服务器的CPU E3 1230 v3,显卡980MG4G

这CPU真直接

,相同型号ECIE8587E两个

这是修复后的图

下面是过程.....

拆机先看了下老板修的电容PC131、PC132,是一组供电的滤波,应该与不充电无关

单适配器发现SMC_BAT、SMD_BAT、BAT_DET都有3.3,隔离管正常,插入电池BAT_DET 0V、SMC_BAT 2.6V这个是不正确的,正常应为3.3、SMD_BAT 3.3V,
通过测试发现是U45那端拉低的

觉着估计这里是某个信号影响的,就没管......
直接去看充电芯片的条件.发现1脚没有供电,
测得PQ33条件满足

然后就看到PR161掉件了

补回去,然后插上电池待机状态2.4A左右,完美充电,直接装机............

这个板子修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很多焊盘原来不装的能看到明显拆件的痕迹,别给误导了,如下图

上图其实原来都是没装的....

网友A:
楼主很细心 分压电阻掉件了引起的不充电 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B:
可能是你老板拆装机不慎搞到的。。。。快去吊他!

网友C:
不充电的问题不好搞,技术可以,观察的很仔细,不然没发现就麻烦了

网友:
充电芯片供电没有?那么大个电阻怎么会说掉就掉呢

网友D:
厉害。。 台机的 服务器CPU都搞上去了

网友:
那么大个电阻怎么会说掉就掉呢,,,,,,,,,,,,,

网友E:
这本子花哨  两个ec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蓝天代工吧的,,,,厉害了

网友(点评):
是啊,蓝天代工,找个图纸论坛只有一个人发,一个包10分他还打了两个包,真黑啊,下到的还不知道是不是真图纸呢,我找朋友给的网址去下的

网友:
楼主666 这种问题都能解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 分压电阻掉件了引起的不充电 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是的,分压电阻掉了,导致P沟道隔离管截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老板拆装机不慎搞到的。。。。快去吊他!

不错,你的想法很独特,我屌他还是他屌我

网友:
那么大个电阻怎么会说掉就掉呢

网友F:
这种机器有图纸也蛮幸运的

网友:
两个EC还用的台机的CPU很少见啊,貌似都还没用遇见过。

网友G:
SMC_BAT 2.6V这个信号的不正常原来是充电芯片拉低的啊!充电芯片的条件不正常就拉低这个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充电的问题不好搞,技术可以,观察的很仔细,不然没发现就麻烦了

这个机器经过电路分析已经知道是这个电阻的问题了,只不过找件的时候发现直接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台机的 服务器CPU都搞上去了

是啊,这么彪悍,我都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H:
首先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写的很详细,请问两个EC是干嘛的呢,显卡也有个程序EC?

网友I:
我也觉得是装机不慎导致的。不然怎么会掉件。这个明显是撞到的。快去吊装机那人

网友J:
最牛掰的是什么机子都能找到图纸,这机子看起来就是山寨机的作风了,也能有图纸、、、

网友K:
pq34 d级去到哪里呢 zg这个地方有什么作用

网友:
目前还是没有修过这么高端的机器,下次借鉴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本子花哨  两个ec芯片!!!!

估计是两个EC分工不同,都内置不同的程序吧

网友:
蓝天高端都是上台式CPU的,这机子相当好用,散热很强用起来跟台式机没差别

网友L:
服务器的CPU是不是不会坏的那种。。。。。。。

网友:
这是四核四线程。。。还是直接八核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服务器的CPU是不是不会坏的那种。。。。。。。

服务器CPU稳定,不是不会坏,,四核八线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服务器的CPU是不是不会坏的那种。。。。。。。

比普通的CPU多要稳定吗? 能不能上I7/I5的

网友:
好好好可怕的充电电流啊 快12A了
原来是充电芯片的供电有问题导致的啊
不过我很好奇 为什么这主板居然有两个EC

网友:
其实 充电问题 说好修也好修   说不好修 也难修
主要就时看对充电信号的原理认识和理解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器有图纸也蛮幸运的

蓝天一点也不吝啬,几乎都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G:
SMC_BAT 2.6V这个信号的不正常原来是充电芯片拉低的啊!充电芯片的条件不正常就拉低这个信号吗?

可以理解为充电芯片不充电时EC检测导致的异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写的很详细,请问两个EC是干嘛的呢,显卡也有个程序EC?

两个EC应该是有不同的程序,至于具体干嘛的,没有内部资料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觉得是装机不慎导致的。不然怎么会掉件。这个明显是撞到的。快去吊装机那人

我们老板,我怎么能去屌他。作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牛掰的是什么机子都能找到图纸,这机子看起来就是山寨机的作风了,也能有图纸、、、

NONONO,蓝天是大厂,不是山寨,大多数高端游戏本都是蓝天代工,外星人,雷神,未来人类,战神等等都是蓝天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K:
pq34 d级去到哪里呢 zg这个地方有什么作用

图上已经很清楚了啊,去了芯片1脚,做充电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