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插电源快到桌面就死机了

楼主(2018-06-11):
今天在家闲着没事想把这个联想b470e的乌龟壳装上,同时pu4201管理芯片一起换了。没装u测量电压/电流正常装u开机亮了,开始进pe重装系统,安装完毕进入系统快要到桌面就死机了。用电池正常能到桌面的。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死机时pu4403无电压,CPU是原来的没有换过,因为我手头上没有这个CPU了。

网友:
乌龟壳烧坏肯定要怀疑U本身问题的  而且你本身也换掉了上下管 CPU供电芯片也换掉了 按理说 没有别的问题了

网友:
换U啊,以前遇到过,修好供电结果进不去系统,换U就OK

网友:
一种情况 是 CPU坏  还有就是 一组CPU供电坏了 少一组的  就会出现死机额度状况

网友:
首先谢谢你们回复,今天我买了一块U装上故障还是一样的,用电池开机是可以进入系统的,然后把显卡卸载了,插电开机也能进到桌面了,是不是显卡出问题了呢?显卡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是在网上买的电源管理芯片本身就存在问题,我换2个都是一样的故障,还好有一块料板上NCP6131还在把它拆卸装上就一切正常。

B470E

1联想b470e bin.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