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Z510原厂ME秒显BIOS,解决10秒掉电

楼主(2018-06-11):
联想Z510原厂ME秒显BIOS,次bios解决开机显示10秒掉电,风扇狂转,开机显示慢。板号:NM-A181-rev1.0

网友(2018-08-03):
半个小时掉电,下载一个试试,没有换过桥的会是bios引起的吗

网友(2018-11-15):
BIOS  是好的  我这个亮机十秒左右掉电 刷了好了

网友:
开心的过早了  还是掉电啊  能亮掉电 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2019-02-15):
是不是   散热系统不好,掉电。。。

网友:
         这个 BIOS开机快吗

网友(2019-08-05):
开机快,我的刷上不认独显

网友A:
是不掉电了 但是独显认不到了。

网友(2020-04-29):
引用 网友A:
是不掉电了 但是独显认不到了。

我的也是 独显不识别   散热器也是坏的

网友:
正需要BIOS 谢谢

网友(2020-09-08):
为啥不认独显呢?显卡坏了?还是bios不是原厂?

网友(2021-04-06):
唉,我的还是亮机10秒掉电,有没有修好了

网友(2024-02-17):
认不到显卡 是不是屏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