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25笔记本用适配器正常,用电池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8-06-11):
机型:三星R25
维修过过程:接到手中客户说用电源正常使用,用电的时候屏不亮,初步检查,适配器开机正常,拔掉适配器用电池时屏无背光,用手电照了照发现是有图像无背光的。谈好价钱,开工

测5脚对地值为500多,追查5脚来源

直接进入了显卡,因为用适配器能正常使用,问题应该不大,于是就没有动显卡,直接从C506的供电端飞了根线到J1的5脚上如图

通电试机一切正常,维修OK!

网友:
用电池为什么就能出信号 适配器为什么就不行 第一次遇见电池正常 适配器暗屏的 按理说也应该是供电问题 啊

网友(点评):
你看错了吧---是适配器OK,电池不亮!!!

网友:
我们很少这样飞线的,感觉你这样飞线还快一些,学习了

网友:
如果只看标题,可能觉得,这故障不好修。已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
从C506的供电端飞了根线到J1的5脚上没看明白。

网友:
运气还可以,简单的修起来就是不伤脑细胞 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