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大神路过看下咯

楼主(2018-06-11):
诸位大神请问这两块红箭头标明的是什么?是否烧毁,可以更换的吗?第一次拆

网友:
对了这是进水的板子

网友A:
虽然我不知道那是wifi和放大器!但是我知道板子上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拆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知道那是wifi和放大器!但是我知道板子上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拆换的!!!

。。。

网友:
白色盖子没拆看外面没有问题,只有这两个看起来像是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