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030联想一体机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6-11):
板号13138-1  开机触发电流跳变到0.647外接有显示,内接不显。8M  bios芯片刷过了,这一体机无图纸,谁有希望分享一下!  谢谢!lvds通过一个芯片ps8625控制转出显示信号。谁有维修过这一体机经验分享一下参考一下,谢谢各位维修人员!

网友A:
PS8625 坏了没有。。以前修过一张 是这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8625 坏了没有。。以前修过一张 是这个坏

供电正常,33脚没有电压   测得1、2脚阻值为二十几Ω  是不是可以说明转换芯片有问题?

网友B:
此机器已修好,ps8625控制芯片损坏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器已修好,ps8625控制芯片损坏

哦。。好的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