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自动关机重启

楼主(2018-06-11):
联想V470  自动关机重启  独立显卡,问题是机器可以开机显示,开机有时一显示几logo就自动关机了,然后机器又自动开机,有时候进系统到桌面  有时半个小时。不定时  刷了BIOS  换了南桥  还是一样。求大神告诉这机器自动关机重启有什么通病。CPU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
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吗  要换板的节奏

网友:
把开关拔掉看看!!!!!!!!!!!!!!

网友:
待机高不高啊还是就是cpu供电爱出问题

网友:
换CPU测试了吗》有时候CPU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v470 通病是cpu供电铁皮管容易坏,开机状态下用手摸一下铁管看发热不发热

网友:
cpu供电呢 看看mos管................................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mos管的问题 那个铁管坏的多

网友:
应该还是某路供电不稳定导致的,有示波器的话瞬间抓取供电波形看是否正常

网友:
充电IC.3V5V IC CPU供电IC 这三个IC先行补焊过.再试试

网友:
3v5v电路有没有腐蚀?不知道是不是记忆中的那个机,3V5V芯片周边氧化。

网友:
V470是不是带铁壳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