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E 2.03维修兼非主流故障判断

楼主(2018-06-11):
  首先声明,本人搞软件的时间长,硬件主板维修都是三板斧,清灰清洗,刷BIOS,找通病。。。没招了丢给同行垃圾佬。。。高手请飘过。。

今天有空,拿来客户换下的一套主板带U,华硕P8H61-E,不开机,丢给客户一套G41,反正他们只打打小文件,这套留下来研究。。

维修过程就简单点吧,开机风扇转转就停,查了迅维的资料,高手们说是CPU供电短路,量了上下管G级,和正常板子比较,恩恩,的确都滴滴响,
好吧,又有高手说,看那组场管G级阻值和其他不一样,就是这组

这组不一样,我也不懂上官下管的,先吹一个下来,每个脚之间打阻值,我记忆不好,反正只有一组低阻值就是好的,我就这个菜鸟级别,额,好的,吹错了,
再吹一个下来,量吧,滴滴,滴滴,滴滴,,,嗯,确定就是它了,换吧。。。
换好,其他G级量一下,正常了,OK,大喜,很少有机会修好一块板
上U,上条,上小喇叭,客户这个U是G2020的,比我的测试U,G530要好,风扇转,不停了,喇叭没响,清BIOS,再开,滴,。。。大喜!

接下来才是高潮,接键盘鼠标,测试的硬盘,U盘,先装个XP热热身,额,进不了PE,调整BIOS设置,换U盘,换PE启动选项,换硬盘,不接硬盘,换内存。。。一通折腾
晕了,就是不能进PE桌面,奇怪,主板没修好,桥有问题??
直接GHOST个XP,还是进画面就死。。

好吧,最后还有个没换,上我的G530,这下进去了,装XP,OK,装WIN7,OK。。那么就是CPU坏了?
AMD的坏了几个摆在桌上纪念呢,INTER的还没摆过呢。。现在可以摆了,不过也可以留着试板了

最后,拿出另外的华硕H61好主板,装上G2020,硬盘挂上,也是进XP画面就死了,确认了,U挂了,主板CPU供电短路,这个U牺牲了。。非典型故障,必须认真测试才能确认

网友A:
华硕主板 CPU 供电短路 ,最好把VRM 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 CPU 供电短路 ,最好把VRM 也换了

谢谢,这个没经验。。做个标记吧,这类配件没备

网友B:
说是这cpu供电短路的话造成cpu电压过高,IO也不参与一下保护吗,即便是VRM无能为力?? 另外你用的G2020三代不显屏,二代530就可以,是不是BIOS版本没对接好? 有这么巧吗,cpu烧了,但刚好能进BIOS,却进不了P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是这cpu供电短路的话造成cpu电压过高,IO也不参与一下保护吗,即便是VRM无能为力?? 另外你用的G2020三 ...

G2020的CPU用别的主板测试过的,我客户很多这类电脑,H61备件很多

网友(2018-12-02):
刚好遇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