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 R9S开机定LOGO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8-06-11):
新人求指导OPPO R9S开机定屏,维修思路?

网友:
定屏,字库问题比较多吧

网友:
像这种手机字库大概多少钱,淘宝好像没有哦!

网友:
先刷下机试试,不行再对硬件下手吧

网友:
电流死的还是浮动的?浮动,相关data等数据线会影响开机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