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S开机开机定白苹果

楼主(2018-06-11):
新手理论知识经验不够,手工焊接一般!在实习地学习,师傅给了一个iPhone 6 S的板,开机定白苹果,触发电流99mA;插数据线不连爱思,更换USB 后可连iTunes,刷机到20%报-1,没思路?

网友:
看基带供电或者基带cpu...............

网友:
用ITUNES刷啊...爱思刷机有时候不过的..

网友:
看基带供电或者基带cpu...............重装基带CPU

网友:
个人感觉  开机电流99ma,应该是CPU上盖    刷机不过  应该是基带C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