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OGA 700-11ISK,电源键亮,黑屏,不开机

楼主(2018-06-11):
接到一个联想YOGA 700-11ISK电脑,能正常开机,但是不能充电,电量仅剩一点点了。测量电源输出有20V和3.3V,拆机后,插上电源,测量电池电压,没有8V供电,向前找到充电口连接主板的插口松动,没有电压,重新插拔后,电压正常,电源指示灯也亮了,证明充电了,本以为结束了,但是按开机键后,电脑黑屏了,没有任何发应,由于笔记本时超薄本,没有散热风扇,而且内存是固化的,等了大概十几分钟,用手触摸CPU散热片,有温度。后来用电池或电源单独供电,开机,也是黑屏,用灯照了,屏幕没有显示。但是想不会是内存吧,但事情不该那么凑巧。想到是弄电源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就又回到电源和电池,发现,电池上的线是黑黑绿蓝白黄红红,拆下电池测量,电压是0 0 0 0 0 3.1 8.06 8.06,感觉不太对,插上电源线,不插电池,电压是0 0 3.35 3.35 3.3 0.23 0 0,还是感觉不对,又把电池插上,又测量,电压是0 0 3.29 3.29 0.17 0.48 8.57 8.57,三次测量都是没有开机。思路瞬间混乱了,本人维修时间不长,经验不是很多,请问各位师傅,有谁修过这种问题的,或者知道这种电池L14M4P73各颜色电线的电压,网上找过,没有相关资料,X宝也没有这种电池

网友A:
不充电  跟不亮机  是两个问题  先修亮了再说吧    机器都不亮了还管啥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  跟不亮机  是两个问题  先修亮了再说吧    机器都不亮了还管啥电池

谢谢指导,一直想着电池供电可能有问题导致不开机,忘记了电源供电也不开机,那问题应该还在电源供电上

网友:
此版就按不开机修,查开机条件不管是电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