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大短曲折维修

楼主(2018-06-11):
客户送一台dell n4110,一通电大短,心里暗喜(估计是电容短了有钱收了),叫客户留机维修。客户走后,拆机,烧鸡发现没有电容短路,反而显卡发热,看来没那么好搞了,测试显卡供电管,果然短了(以前吃过大短显卡发热直接拆显卡的亏,而且是很960的大显卡),拆下 显卡短的上下管,从新换一对上去,通电,大短,又烧了,再换一对管,并且拆下电感PL4,发现不会短了,难道是显卡短了,测试显卡电容,最小的7欧,好像没短 ,断开电感,电源调低直接烧鸡显卡,大短(好像不能这么干,后面我测试其他主板显卡也是会短,估计是电流太大,造成大短错觉),和客户报了显卡坏了,并买了新显卡回来,顺便买了上下管。
      显卡回来后,植上,通电还是大短烧管,难道是显卡供电ic的问题 ,原IC是FF=EB,旧板上找了一个FF=开头芯片,拆下(拆的时候没有用烙铁,直接风枪吹了好久才拆下,外观都有点损坏了),装上,并更换好坏管,开机果然不短了,并且显示(还好显卡也没做坏),进系统,没到5分钟,黑屏,再次大短,心累,维修人就是不容易。
         没办法,再拆机,想起前面的IC可能有问题了,再次板上找一个IC,并且把短路的管换掉,通电,待机电流0.035,那么大,我记得前面正常开机时待机电流是0.005。带着疑惑开机,开机后马上大短,马上拔掉电源,测试管子居然没短,再插电,待机还是0.035,测试待机3v5v正常,新故障???想想哪里出问题了,会不会是装上去的IC不对(FF=都一样,后面的不一样),再找一个IC ,再次换上,还是一样,看来不是IC的问题。。。
        休息一下,有点受不了了,思路理一下,IC没问题,显卡问题不至于大短,管好像有没有短路。。。待机电流变大,会不会管有漏电呢???有可能,拆掉四个管,通电,待机电流0.005正常了,再一对一对管装,果然是一个上管有问题,换掉,插电,待机电流正常,开机显示 但是也不能高兴的太早啊,得测试一会才知道。
       进系统装个鲁大师测试一下温度,删除一些没用的小软件,然后在旁边静静的写这个帖子,过去快一个小时了,还在正常运行,估计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显卡供电的电路图传 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的电路图传 错了。

这叫一个折腾!!!最后就是pwmic和mos

网友:
如果是19v上管短的用烧机法会不会烧芯啊,等于19v直接给芯片供电了,上次把板子烧坏了,现在都有点害怕了,我现在烧机之前先打一下电感阻值,没短路再烧的。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没有修好,感谢讲解,显卡芯片不会引起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