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60e有时能触刚进系统就死机后不能再触发之维修

楼主(2018-06-11):
昨天收到同行拿来修的联想B460e,说是有时能开机但进不到系统就死机不能再开,要过一天才能再开机但也是开一下就死机.拿机上电测了一下和他说的一样刚进系统就挂了,不能再触发.叫他先留下机有手上的忙完再搞他的.今天拿出来检查也是也一下就不能再触发了, 接下来拆机检查.直接测公共点,3,5V都正常.测触发开关KBC_PWRBTN#3.3V高底高跳变正常, LID_CLOSE#3.3V正常,EC WPCE773L的条件待机供电102AVCC3.3V正常,85脚待机复位3.3V正常,20RSMRST#_KBC3.3V正常,117PM_PWRBTN#发给桥的PWRBTN#3.3V有高底高跳变正常, 21PM_SLP_S4#一直都是低电平,64PM_SLP_S3#也是低电平PM_SLP_S4#, PM_SLP_S3#是桥发出来到EC,想到是不是EC坏了,想换来试下但是想了一下还是再查一下桥的条件看下 VCCRTC, RTC_RST#, SRTC_RST#都正常, 在测到X2晶振时刚用表笔点是就自动触发了但是没显示试了几次都是点一下晶振就自动触,想到这么好运晶振坏了,打了下波波 怎么是正常的.不管了先换了再说,换好后还是不触怎么会这样,看来这个桥有问题,上机拆了下来是AF82801IBM的桥找了一个上机做好了 .上电5A大短我靠,首先想到的是桥做挂了,不应该呀做的过程没什么异常呀. 打下阻值是共公点短路,没心情慢慢找了直接烧吧,用手摸到一个电容位置比较热, 拆下测量是这个电容坏了,换个好的电容再测板没短了.再上电待机正常,触发正常亮机,关机再试也是亮机试了几次就装好硬盘进系统, 上网看电影玩下小游戏完全正常试四五个小时都没问题.到此维修结束.修机没用多久写这个从19点写到现在快22点了真是没文化太可怕了!!!求加分!!!!

网友:
双桥的机器现在很少修到了,加分鼓励

网友:
换桥加烧鸡,向楼主学习!!!!!

网友A:
请问兄弟如果桥搞下来,发现没有匹配的钢网植球,你一般会怎么做啊?

网友:
很强  桥和电容都挂了呗  三个小时修个老机子不太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兄弟如果桥搞下来,发现没有匹配的钢网植球,你一般会怎么做啊?

那只能一个个搞上去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虽然没有明确找到南桥问题,但是也是一般维修思路

网友C:
南桥 内部的模块出问题了吗,测又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 内部的模块出问题了吗,测又测不出来

是的南桥内部的模块出了问题,测晶振时发现有点不正常,但晶振是好的就确定是桥了

网友D:
给你加分鼓励,好奇,你换个南桥怎么会弄到VIN到小电容短路。。。

网友:
真厉害,修完桥还修大短。维修思路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一个个搞上去了

锡球太小,焊盘点又密,一个个很难搞上去!

网友:
结论,桥挂 了,。。这是几系的机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加分鼓励,好奇,你换个南桥怎么会弄到VIN到小电容短路。。。

可能是电容本来就快坏了  赶巧了

网友:
换桥为什么会导致大短路有点迷

网友:
双桥的机器现在很少修到了 这是几系的机器呀

网友:
斯洛克开球被罚4分。。。。女裁判就惊呆了

网友:
那现在是电容坏,南桥也坏 了吗,

网友:
本来就是桥坏了导致碰晶振触发 但是短路就是运气不好 或者静电影响的 太常见了

网友:
这种老的南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