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修了个炫龙X7笔记本,客户描述故障为插电源的时候会关机,用电池正常,接手后开机测试了一下,当单独用电池的时候正常,单独用电源的时候也会用几分钟就关机,于是果断拆机。

楼主:
拆掉键盘C壳,看到板子板号为6-71-P15S0-DA3B。
到论坛搜了下图纸,顺便瞄了几眼相关的案例,都说这种板子爱用P2808B0这个开机芯片,而这芯片坏的挺多。有广大同行们的验证,我也就不多哔哔了,直接抄起风枪把P2808B0干下来,买了两个新的芯片来,先换一个上去测试,结果用不了多久又关机了,再换一个也一样,果然跟网上说的一样,这芯片次品太多。
没办法,拿掉P2808B0改一改吧。芯片电路图如下。
论坛上关于这个芯片的改法有很多,大家可以搜一下,大致的思路就是让待机芯片在待机时不会因为缺少主供电而没有待机电压,然后就是把开关信号M_BTN#与开机信号PWR_SW#直连就可以了。
这样改好后故障解决了,测试一天都没问题,然后叫客户拿走了。
过了一阵子,客户又拿机子来了,说是喇叭有声音,但是耳机没声音,这种故障一般而言要么是驱动问题,要么就是声卡芯片坏了,再有就是耳机接口坏了。
拿过机子开机看了下,驱动没问题,插入耳机也提示检测到耳机插入——这点大致可以排除耳机接口了——但耳机就是没声音。拿自己硬盘装了系统试也一样,问题锁定在主板上了。
拆机拆掉C壳就可以看到声卡芯片U30,型号是ALC892,这芯片问了几家都没有卖的,只能在先在网上订,就让客户先拿回去用着,等芯片到了再拿过来修,客户同意了。
订了两个ALC892回来,喊客户把机子拿来,拆开换掉原来的芯片,以为这样就好了,美滋滋地上电进系统测试,结果——涛!声!依!旧!
最后又换另外一个芯片,耳机还是没有声音。
以前这样的问题都是换芯片就好,这次居然遇到不一样的了,一时间有点懵逼,不晓得咋下手了!
打开图纸,找到声卡芯片U30,如下图所示。
芯片的14脚和15脚分别为耳机的左右声道,从声卡出来后到主板上的音频输出接口,经排线与音频小板相连。
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测声卡的各项条件、排线是否断线、以及小板上电阻是否变质,电感是否开路等,但测了一圈下来,基本上条件都是正常的,但为什么就是没声音呢?
想了想,最后把怀疑对象锁定到耦合电容上,于是全板找这两个耦合电容。
之前用的图纸是另一个板子的图纸做参考,上面的耦合电容是用的C381和C382这两个,板子找遍了也没找到,然后又到论坛上下了一个一样的图纸,发现原来是C381和C382没装,耦合电容换成了C798和C797,继续再找,拿放大镜找,但是找了好几遍都还是没找到!
歇口气上个厕所回来,想到了一个办法,改电路。把从声卡芯片出来的耳机左右声道信号(14和15脚)通过电容耦合,再飞线接到音频小板接口的13和11脚,如下图。
上电测试,插入耳机,声音有了,故障解决。
老铁们,修好这机子不容易,写帖子更不容易啊,别忘了加点分哈!

网友(2018-06-11):

  拆掉键盘C壳,看到板子板号为6-71-P15S0-DA3B

  到论坛搜了下图纸,顺便瞄了几眼相关的案例,都说这种板子爱用P2808B0这个开机芯片,而这芯片坏的挺多。有广大同行们的验证,我也就不多哔哔了,直接抄起风枪把P2808B0干下来,买了两个新的芯片来,先换一个上去测试,结果用不了多久又关机了,再换一个也一样,果然跟网上说的一样,这芯片次品太多。

  没办法,拿掉P2808B0改一改吧。芯片电路图如下。

  论坛上关于这个芯片的改法有很多,大家可以搜一下,大致的思路就是让待机芯片在待机时不会因为缺少主供电而没有待机电压,然后就是把开关信号M_BTN#与开机信号PWR_SW#直连就可以了。

  这样改好后故障解决了,测试一天都没问题,然后叫客户拿走了。

  过了一阵子,客户又拿机子来了,说是喇叭有声音,但是耳机没声音,这种故障一般而言要么是驱动问题,要么就是声卡芯片坏了,再有就是耳机接口坏了。

  拿过机子开机看了下,驱动没问题,插入耳机也提示检测到耳机插入——这点大致可以排除耳机接口了——但耳机就是没声音。拿自己硬盘装了系统试也一样,问题锁定在主板上了。

  拆机拆掉C壳就可以看到声卡芯片U30,型号是ALC892,这芯片问了几家都没有卖的,只能在先在网上订,就让客户先拿回去用着,等芯片到了再拿过来修,客户同意了。

  订了两个ALC892回来,喊客户把机子拿来,拆开换掉原来的芯片,以为这样就好了,美滋滋地上电进系统测试,结果——涛!声!依!旧!

  最后又换另外一个芯片,耳机还是没有声音。

  以前这样的问题都是换芯片就好,这次居然遇到不一样的了,一时间有点懵逼,不晓得咋下手了!

  打开图纸,找到声卡芯片U30,如下图所示。

  芯片的14脚和15脚分别为耳机的左右声道,从声卡出来后到主板上的音频输出接口,经排线与音频小板相连。

  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测声卡的各项条件、排线是否断线、以及小板上电阻是否变质,电感是否开路等,但测了一圈下来,基本上条件都是正常的,但为什么就是没声音呢?

  想了想,最后把怀疑对象锁定到耦合电容上,于是全板找这两个耦合电容。

  之前用的图纸是另一个板子的图纸做参考,上面的耦合电容是用的C381C382这两个,板子找遍了也没找到,然后又到论坛上下了一个一样的图纸,发现原来是C381C382没装,耦合电容换成了C798C797,继续再找,拿放大镜找,但是找了好几遍都还是没找到!

歇口气上个厕所回来,想到了一个办法,改电路。把从声卡芯片出来的耳机左右声道信号(1415脚)通过电容耦合,再飞线接到音频小板接口的1311脚,如下图。

  上电测试,插入耳机,声音有了,故障解决。

  老铁们,修好这机子不容易,写帖子更不容易啊,别忘了加点分哈!

 会员940733300鑫豆2023-11-2 12:58
 会员6034482元2023-4-30 13:25
 会员12451522元2022-12-13 18:48
 会员2109752元2022-10-5 13:16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试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
有时候懂的变通 不然就放弃了 、

网友:
今后遇见这个问题可以借签楼主的案例了

网友A:
66666  这技术肯定是个干了十几年的大神

网友B:
修机不易,大神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毛病也是挺多啊。不过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不易,大神学习了。。。。。。

啥子大神,都是干维修的,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挣票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66  这技术肯定是个干了十几年的大神

我很年轻的哈,永远十八岁。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66  这技术肯定是个干了十几年的大神

大神就不要打趣小弟了呀!!!!!!

网友C:
耦合电容用的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耦合电容用的多少的

就按图上来,不然声音不够大。

网友D:
这个是真的厉害,要我的话没这么细腻的心思去修,早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真的厉害,要我的话没这么细腻的心思去修,早放弃了

咱也是干的救死扶伤的伟大事业,能拯救的当然就拯救一下呗。

网友:
这个板子桥坏的也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66666  这技术肯定是个干了十几年的大神

哈哈哈哈 讲真 如果是我肯定修不出或者没耐心了 你才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讲真 如果是我肯定修不出或者没耐心了 你才是大神

不断努力进步,以后都是大神。

网友:
大神,路过学习下,感谢大神,看以后能不能碰到

网友(2018-07-12):
66666   这种肯定是个  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