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er 4000k la-c611p bios

楼主(2018-06-12):
acer 4000k la-c611p     bios    开机黑屏   找了好多  这个能行

acer 4000k la-c611p.zip

网友:
有下载用过的,回个话在评论里吧

网友:
这个我用了,和原BIOS比较,有不一样的代码,且在刷写的时候有溢出,刷后电流不正常

网友(2018-07-21):
坑爹,bios只有8.12k???????

网友(2018-09-25):
注意了。。不要下载这个坑货BIOS   是坏的 缓冲区     没数据

网友A(2018-12-25):
8.12 KB???骗子。。应该8M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8.12 KB???骗子。。应该8M的。。。。。。。。

对不起,下载却是是8M。对不起,下载却是是8M。

网友(2019-05-31):
不能用不能用不能用,这个我用了,和原BIOS比较,有不一样的代码,且在刷写的时候有溢出,刷后电流不正常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下载却是是8M。对不起,下载却是是8M。

5楼不是说了 缓冲区没数据吗?就是说下载容量是8M,实际数据只有8.12K,不用试都应该知道不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