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14-5459 怒换一体cpu

楼主(2018-06-12):
dell 14-5459 待机正常  不触发  rtc复位短路    手里刚好有一片 直接干

网友:
统一回复下问钢网在哪买的,实在小苏那

网友:
师傅,我想问你,如果换cpu的话,bga机器换cpu加到温度,就算 可以呢??

网友:
附上官网分离bios绝对好用,字数补丁

网友:
牛掰,这个真没换过,买回来的很多不良,上机还不包,要是手头有还行

网友:
钢网好用吗?推荐下........谢谢啊!

网友:
卧槽,这个牛逼咯   请问你的BGA是热风的还是红外的?

网友:
这个风险很大,赞一个。:D

网友A:
装好了就是牛B,吹挂了就是牛C。。楼主你温度控制得很好嘛,果然牛B

网友B:
cpu在哪里拿货的 多少钱一个 有保证吗

网友:
换这种cpu成功过,也失败过。。。。特别是那种pcb薄的主板容易变形!

网友C:
这技术 真是棒棒的 楼上的BGA是红外的吧 热风的换这个能行不?

网友:
好多年都没换过CPU 了。不过LZ技术不错

网友:
能把你的BGA风嘴给我看下吗????比较像看下那种风嘴合适

网友:
大修换发动机了!代价高,风险大

网友D:
非常感谢大家的评论  我用的笑屎的3802的bga  风嘴下面是最大的 上面用的44*44的风嘴温度最高的时候是下面320上面280  cpu到今天为止换过5个,不过都是我自己主板拆的 没有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pu在哪里拿货的 多少钱一个 有保证吗

没看到是拆料板吗 要是买的楼主也没勇气换

网友:
换cpu 楼主你牛 这种问题一般都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CPU成本高.......伤不起

网友:
这个U我也换过一次,我换的事四代的,楼主这个是六代的,要高档点,技术部错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大家的评论  我用的笑屎的3802的bga  风嘴下面是最大的 上面用的44*44的风嘴温度最高的时候是下面3 ...

兄弟请问钢网哪里买的?什么牌子?

网友:
遇到u坏的,要么换板子,要么不休。不过如果料板上有这种一体u的话,拆下来就当练练手也没关系,反正客户的机子是坏的,修不好也没啥影响

网友:
用风枪吹的??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是拆料板吗 要是买的楼主也没勇气换

对 。没买过cpu,培训时黄老师说过能买到好的cpu

网友:
前几天有个CPU坏了,本来想拆个CPU试一下,可惜价钱谈不上来没有修。

网友:
这款CPU会不会容易掉点呢?应一些什么呢注意该

网友:
牛逼,板子容易变形吧。。。要是买芯片的话成本有点高

网友:
厉害了,我们这遇到这种U的机子就从来没修过,太贵

网友:
客户换不换是一说,万一再没换好,搭一颗U赔到哭

网友:
桥硅晶片和PCB基板之间也是用BGA焊接的  能不能搞到良品桥的晶片自己焊接上去呢  像水果除胶一样

网友:
价钱 和芯片都很重要

网友:
楼主,有没有发现芯片上有两个东西,类似于棉花,嘿嘿嘿。六代就烤好过一个,亮机了,用自己的测机硬盘可以,用客户的就不行,没搞了。

网友:
这个是换新U吗   还是拆机呀   拆机不好搞

网友:
前天接到一台ACER的不触发,也是RTC  电路短路,排除了外围电路,确定是CPU 桥一体芯片坏了,加电烧机,CPU发烫,报价,客户不修了,白折腾了。

网友:
换板不是很好吗?? 换了不成的话 就死了

网友:
没换过CPU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好了就是牛B,吹挂了就是牛C。。楼主你温度控制得很好嘛,果然牛B

不敢换就是牛A,楼主确实牛,如果手头没得U,要买的话,不知敢不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技术 真是棒棒的 楼上的BGA是红外的吧 热风的换这个能行不?

问你一下 换这种单CPU用快克双红外的 还是热风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