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PLUS挡20

楼主(2018-06-12):
   华硕P8H61 PLUS 开机挡20,官网下了BIOS刷过,还是一样,把主板上P8H61 PLUS的小贴纸撕掉,PCB印刷型号是P8H61 ,也按P8H61这个型号从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的刷上去还是同样挡20,接下来直接放把PU14 这个小把脚去掉,就是在内存上插槽上方 ,然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了,BIOS也是P8H61这个,这块板 我想两个BIOS都可以通用吧
   如果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可以做参考

网友:
这个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拆掉以后,估计不会很久主板又要回来的,还是换个芯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