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 IPM17-DD REV1.04 BIOS

楼主(2018-06-12):
修改后的BIOS 开机快 不会刷了没CPU供电

HP IPM17-DD.rar

网友A(2019-02-26):
楼主,刷了你的BiOS后检测不到无线网卡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型号一样的,刷了以后没有无线网卡了,其它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了你的BiOS后检测不到无线网卡了

你是DD2吧?....................

网友:
图片显示不出来  版号:IPM17-DD  REV:1.04    条码:799929-001

网友(2020-05-07):
为什么我原来还跑码,刷了这个BIOS都不跑码了。。。不知道你们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2022-06-07):
我的插上电源绿线电压直接拉低,用电源表直接给个5V一点电流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