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实地故障板维修

楼主(2018-06-12):
机器型号:联想LZ57(HM65) 版号:纬创10290-2,单板
故障:故障板
目检:各种被动过的痕迹,此处就不一一描述了

首先测公共点,大短,先目测,重点关注电容,果不其然,在PC4111处发现异常:

PC4111一端公共点一端接地,两端埋根线,导致公共点短路

用表笔把线挑开,公共点不短了

公共点打值的时候发现检流电阻旁边有些痕迹,细看一下,PU4001脚位焊反了

装好PU4001后,一想既然焊反了MOS管,会不会还有其他地方?经过一通找,发现PD3801也是反的

PD3801装反了,适配器电压就正向导通到地了,利索的把它装回来。

再次打值公共点47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然后打值各大电感,大都在400左右,除了PLL供电电感低了一点,但是不为0,所以先放过。上电看看,公共点电压19v正常,但是待机3v5v都没有,看图纸待机芯片16脚主供电,实测19v正常

然后是开启,查图纸EN0外面连接个电阻到地,不对,电阻DY不装

但是主板上面多了个2.2欧姆电阻,被拉低了,烙铁取下

线性3v和线性5v都有了,基准也正常,ENC开启也有3.3v,但是3v和5v还是没有,检查发现自举电容和电阻有问题

PR4106和PC4118都不见了,找个料板,拆件补上

在补件的时候,瞄到R1811竟然跑偏了,什么情况?这里也做故障了吗?细看一下X2101也装反了。

焊好电阻,装好晶振,上电看看。电流跑0.15还有问题,原来是1.05v供电自居电容没了,补上就ok了,高兴之余,后边忘了拍照。。

量一下各电感电压3V5v正常,内存供电1.5v

PLL供电1.8v

总线供电1.05v

管家供电0.9v

应该没问题,找来CPU和内存装上,接上显示器,顺利亮机。

网友A:
你这么说 他原板没故障   全是找的 被动过的地方 还原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说 他原板没故障   全是找的 被动过的地方 还原就好了

这是迅维考试用的板 明显都是人为故障 让学生找故障还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迅维考试用的板 明显都是人为故障 让学生找故障还原的

原来是这样子    明白了

网友:
66666,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
这明显比常规问题要复杂,这里装反,那里颠倒,能修好厉害

网友:
作为一个在校学生,又是人为故障的板子,只能自己慢慢查故障、排除故障,能完整的修好实属不易,希望这位同学好好努力,继续加油,我在这里替你加油^0^~奋斗吧骚年

网友:
思路不错,还挺细心的,我修的时候把公共点电容全才了下来,才修好

网友:
牛逼牛逼,。过来学习一下。涨涨经验!

网友C:
你们还不打分这么好的帖,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还不打分这么好的帖,多多学习

我修也看着知道你是谁了

网友:
迅维 是真真学技术的地方 真心不错!

网友:
这不能不说迅维教学到位,长知识的好 地方呀。

网友:
分析很到位,一步一个脚印,技术蛮好哦

网友:
66666,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
修个板子有那么多坑吗?人为制造的啊

网友:
这个主板像是用来考试的主板,很多地方都懂过,考观察,基础,和分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