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按开机键后,掉电,不重启!

楼主(2018-06-12):
  有错误的地方,请高手们回下,以免误人!!不好不要喷!!
  联想Z485按开机键掉电,电脑拿过来的客人说,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再按就开不起了!我插电流表,看电流是待机正常电流,按开机0.50A就会马上掉电,不会重启!怀疑是有短路才会掉电快!!
报好价后,拆下主板,只上CPU和内存条,测试电流也只有0.42A掉电,也不会重启,刚好手相有个CPUAMD A6 的,装上去试了下,一样现象!拆了内存现测也是一样,看来是主板故障无疑了!
我先测了下3,5V都 有,主供电CPU供电,显卡,南桥也有
下了个图纸,找大电感来打阻值,(拆了CPU和内存条,电池查的,因为装这些会影响测试)发现电感PL21两边对地阻值为0,肯定是与此相关的元件短路了!按图来讲此处正常是1.2V +1.2V-VDDPR , 再测电压也没有1.2V
PL21下来,再打阻值,想了下,0.5A的话CPU还不有完全启动,查CPU相关元件吧, 发现CPU座边上相连的一个电容C2096一头有点发黑了,原本上面是贴了黑胶片的,可能是久了粘到黑胶了吧,把这个电容加焊了下,再用万用表两边测了下,有读数变化,想是没坏,再查别的,查了很多与PL21相连的元件都没发现有问题,
看来只有用烧机大法了,电压打到1.1V来烧机,有0.7A电流,一定是有元件坏了,烧了半小时都没有感到哪里发热!最后没办法了,休息了一小时,现理清了下头绪。肯定是PL21CPU相关的元件有故障了,打开图纸一个个排除,最后还是查到C2096这边的事,
最后换了C2096,再打阻值,正常了!!这个对地的,可以装也可不装,但是我还是在别的主板CPU边上拆了个大小一样的装了起来!安装好CPU,内存条,电池后去接好屏,通电测试,亮机了!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