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主板不亮机,PS/2键鼠接口无法使用维修

楼主(2018-06-12):
华硕P8H61-M LX主板不亮机,PS/2键鼠接口不能用维修

  接修一华硕P8H61-M LX PLUS REV1.00主板,描述的故障是主板不亮机,PS/2键鼠接口不能用。是客户替换留下来的,见成色尚可,无维修痕迹,手头也没H61二手板可替换,遂有了维修的意愿。

  因为之前是可触发上电不走码,没有打各路电压的对地阻值,找个坏CPU安装上去(经验之谈,好的CPU上坏主板上面,可能会招致CPU烧毁的后果)。

量各大供电,发现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2V,正常

  桥核心供电:1.05V,正常

  VTT总线供电:1.08V,正常

  VCCSA系统代理供电:0.96V,正常

  CPU核心供电:1.09V,正常

  CPU_PLL锁相环供电:3.3V,偏高

  看的出来,CPU_PLL锁相环供电偏高很多,正常是1.8V。所幸上的是坏CPU,要是好的CPU上去,估计这会儿可能已经报废了。另外也替客户的那个CPU担心,可能不久之后会招致祸根。打开点位图,迅速找到该供电的运作方式,发现是运放线性稳压转换供电。

  3VSB待机电压经过PR154和PR155这两个10K欧姆和12K欧姆串联分压,得到一个1.8V的基准供电,输入到PU8这个LM358的正向输入端3脚,然后LM358的1脚发出控制信号,经过PR153这个1欧姆电阻,到达PQ22这个NPN三极管的G极,进而把D极的3.3V供电转换成1.8V供电,通过S极发出,输送给CPU。

  目前发现PU8这个LM358的3脚正向输入端却是3.3V的基准供电,这就难怪为什么PQ22这个MOS管的S极输出也是3.3V。因为这部分靠近CPU座子,经过CPU风扇的常年旋转,积累了不少灰尘,氧化比较严重,PR155电阻接地端口尤其明显。因此风枪先吹下PR154和PR155这两个电阻,把焊盘清理干净,再重新上锡焊接好,待冷却后开机,终于变成了1.8V的基准电压,PQ22这个MOS管的S极也顺利输出正常的1.8VPLL锁相环供电。

  换好的CPU上机测试,一路跑码亮机,以为就此修复,但BIOS提示无键盘接入,我明明接了个PS/2接口的键盘。

  量键盘口发现1脚数据DATE和5脚时钟CLK电压才0.8V,正常情况都是5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跑去键盘接口后面发现提供时钟数据上拉供电的472排阻和负责通讯直连的101排阻都氧化的不像样子了,直接拆掉,清理焊盘加补锡,找个全新的472排阻和750排阻替换上去。键盘恢复正常,板子做系统拷机2小时测试,都毫无问题。

  总结:灰尘致使电阻焊盘氧化导致各种问题出现,因此日常的清灰工作是不能忽视的。

本文作者:轩辕思天

网友:
技术真不赖,分分钟就修好了,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pll电压变低的常见,变高的少见一点

网友A:
这不是轩辕大神的维修台???你确定是自己发的帖??

网友:
像是思天师傅的贴

网友:
一环扣一环,流水线式的教科书般的维修过程,一个字:不赖

网友:
轩辕大神的显示器好熟悉...........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華碩P8H61-M LX主板不亮

网友:
这样做真的好吗?   把别人辛苦几个小时发的贴,再发一遍     也不备注一下

网友:
理论真扎实,这板子那么老了,还有多少维修价值了

网友:
看了才知道锁相环电压这个名词,一直知道有个1.8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轩辕大神的维修台???你确定是自己发的帖??

楼主是迅维的管理员啊,应该有权代轩辕大大发贴子的:ciya:

网友:
技术不错,有些主板就是二个问题的

网友:
真厉害啊,一般都不会修啊,都换主板啊................................

网友:
这种腐蚀的板子 最奇葩 修完还要烧机 还是楼主经验丰富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分压基准问题,修的不错,楼主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轩辕大神的维修台???你确定是自己发的帖??

楼主原文最末尾,右下角,“本文作者:轩辕思天”,还是加黑的。。。看来好多人都忽略了啊

网友:
楼主你好,能不能标一下下面的电压在华硕点位图里具体的名称是什么

内存供电:1.52V,正常

  桥核心供电:1.05V,正常

  VTT总线供电:1.08V,正常

  VCCSA系统代理供电:0.96V,正常

  CPU核心供电:1.09V,正常

  CPU_PLL锁相环供电:3.3V,偏高

网友:
前几天刚修一个PLL变成1.4V的,直接换了MOS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