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E1-571G改集显首发

楼主(2018-06-12):
E1-571G拿到手时不显示,判定显卡不显,换的全新GT710显卡后正常,客户回家用的几天后,说花屏,第一次看到图片1,以为是显卡又出问题了 ,更换显卡测试,现象一样,排除显卡的可能,马上更换显存,4个显存都换了,还是一样了,有点无语了,第二天上班,死马当活马医,拆掉后面的2个显存,还是花屏,在拆掉显卡旁边的2个显存,依然花屏,没辙了,直接拆掉显卡芯片,一样花屏,心想拆掉显卡和显存都花屏,只能是CPU核心集显有问题,马上换CPU试,原CPU是三代i5,手上没有,一看南桥是MH70,直接上个二代I3,开机正常了,不花屏了,总结:宏碁571g改集显,只需要拆掉显卡和显存就可以了,不需要刷bios,有想改集显了朋友,下次可以试试断开显卡电感试试,拆电感比较快嘛

网友:
谢谢分享,CPU集显问题,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下够忙活了 又要把拆掉的东西还原了 经验就是这么来的 哈哈

网友:
这机器撬电感就行了,,,,,,

网友:
三代集显坏的好多,  装驱动就能排除问题了。

网友:
我想问下。是不是直接拆掉供电就可以了。应该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
这样感觉多做工了,敲电感就好了嘛~这样客户会同意么

网友:
      笔记本的N卡一般很少坏的吧

网友:
一般遇到的都是独显引起的花屏,没想到集显也会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亮机显卡更省电

网友:
CPU引起花屏,这前后都是两个故障了,罪魁祸首还是CPU。

网友:
      这绕了一圈啊      不容易啊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