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片N5010 INTLE独显板

楼主(2018-06-12):
求片N5010 INTLE独显板,一代U
要求无修稳定。

网友A:
这机还是集显稳定,试过换独显也不行。这板可以改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还是集显稳定,试过换独显也不行。这板可以改集显。

INTEL的,有改集显的资料吗?能指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