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换键盘之后不通电了

楼主(2018-06-12):
求助,华硕X450CC换键盘后不通电了,量好多电感都短路了,这个是桥坏了,还是CPU坏了呀?

H55
键盘的 贴膜没搞好,,, 导致短路了,, 悲剧 。,。这款主板换键盘没搞好贴膜就悲剧

网友:
华硕机器好多人换个键盘把桥烧了。多半桥烧了。先拆桥看还短路不嘛。

网友:
这个是c壳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膜没有沾好,所以导致主板烧了

网友:
cpu坏了,典型的没有换键盘到位就上电引起的全烧

网友:
这么恐怖,
估计没绝缘好,键盘金属部分碰到主板了

网友:
恭喜楼主中奖了  啊哈哈哈哈哈 这一下赔的快吐学了吧

网友:
桥坏了,CPU也有可能受牵连,还是一个个拆了量吧。

网友:
换这种键盘要多准备点塑料垫子把键盘撑起保险些。

网友:
这个是楼主你换键盘的时候有个铝贴纸没贴到位,短路主板上的一个电阻了 在CPU供电芯片哪里O 欧姆的
我也遇到了测量下 换掉就好

网友:
可以修的的 就在CPU  芯片附近 我遇到两回了

网友:
3.3电感短了 一般都修不了  网卡  EC  南桥   声卡   搞好的概率低的很  你直接交货主板 不要维修了

网友:
楼主中了头奖......

网友:
碰短路了,运气不好。。。。。。。。。。。。。。。。。。。。。。

网友:
换键盘拔电池没有????华硕很多都是电池再下面

网友:
如果不拔电池就会造成烧主板,而且看看是不是一体U,如果不是一般都是烧桥,看看桥周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