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asus u4000u 主板贴纸UX410UQK 工厂BIOS解决亮要慢

楼主(2018-06-12):
机器故障开机后亮机慢,检测不到声卡软件 刷此BIOS解决

5.5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13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9-01-08):
不错,除了刚刷上第一次开机30秒,后来再开只用了3秒,秒开。
我的机器  贴纸UX410,版号UX310.
              独显   板载内存

网友:
可惜现在不能评分了,楼主露露脸,给你加分

网友(2019-04-02):
这个BISO不能用     刷上去不亮机。

网友(2019-05-18):
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吗,只有特定用户能下载啊

网友(2019-07-12):
权限开那么高什么意思

网友(2019-08-25):
有个亮机慢,,有时还不亮的刷来试试看~!~!~!

网友:
非常感谢,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从官网下了刷了都不行,第一次开机要等20秒左右,后面都是秒亮,大家放心下载吧~!

网友(2020-02-11):
已测试 这个BIOS 确定是好的,我的是感觉跑过内存不亮,刷此BIOS后开机第一次跑吗后会自动断电再自动重启就亮了,

网友(2020-09-11):
   我的机器刷上去 开机  屏不亮   换了另外一个BIOS就可以  纳闷了

网友(2020-10-11):
谢谢楼主分享 我的主板有电流但不显示,下载试试,

网友(2021-02-01):
下不了,只有特定用户才能下

网友(2021-04-07):
不是那出来共享的么为什么要设置特定用户搞不懂

网友(2021-10-10):
下来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2022-05-10):
还得要特地用户才能下载,搞什么?

网友(2022-09-03):
这个是集成的板子,这下载的好像是独立显卡的BIOS,写上以后重启了一次,然后亮机,第二次开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