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k42JR怪事

楼主(2018-06-12):
接一台华硕k42JR。本来是显卡虚焊。加焊一下显卡自动到0.7A加电后无法关机。强行关机瞬间自己又加电到0.7A。查论坛有师傅讲桥坏了。测量SLP_s3为低电平。EC主动拉高了ECsub和ECsuc。不知道这为什么能联系到桥。更换一块主板后。故障依旧。醉了求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记得这板子第一次开机是触发到0.7的 然后掉电再起来 就可以了 你这个估计是桥没工作或者你显卡有问题?但是换了个主板还是一样 是不是你的配件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板子第一次开机是触发到0.7的 然后掉电再起来 就可以了 你这个估计是桥没工作或者你显卡有问题?但是 ...

除了主板就只有一块小板了。难道小板会导致这个情况出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主板就只有一块小板了。难道小板会导致这个情况出现吗

CPU也有可能啊  小板确实有可能 问题是你就弄了显卡 其他地方都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也有可能啊  小板确实有可能 问题是你就弄了显卡 其他地方都没动

谢谢师傅,是我徒弟CPU没有给人家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