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8-06-12):
同行送修一台ACRE 4752,说是不充电,换过电池,测试故障是单用适配器和单用电池都可以开要,同时使用适配器和电池系统里面只认到电池,但是电池电量没有减少,应该不是电池在放电 ,如果这时候取下电池,机器掉电,初步判断为EC不认适配器,拆机拿下主板,不接电池状态时,发现没有系统3 5V,这机器应该是有才对, 测量发没EC不出S5_ENABLE,但是可以触发亮机,
对比了时序应该只有在DC模式下才会这样,测量EC供电和时钟复位没问题后换了个EC,故障还是一样,如果强制拉高S5_ENABLE,系统3 5V可以出来,但是不触发,大家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不充电应该还是比较好修吧。我以前遇到过BIOS 。遇到过芯片。也遇到过小电阻坏的。不充电坏的地方千奇百怪

网友A:
ACIN 查查呀,电源模式,EC收到这个信号才出待机电压的。

网友B:
测下隔离保护看看是不是完全导通,

网友C:
保护隔离,充电芯片 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 查查呀,电源模式,EC收到这个信号才出待机电压的。

acin_kbc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隔离保护看看是不是完全导通,

保护隔离是导通的,控制极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充电芯片 都正常吗?

保护隔离正常,充电芯片换过了

网友:
这种 情况就需要 有一个 良好的 饱嗝 电路维修思路了

网友:
单用适配器也可以开机吗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电源模式下 量下EC的工作条件啊  不出3 5V肯定是EC条件不满足 接线肯定是没用的   看下适配器的电有没有通到电池去啊  保护隔离后面不是有个电源电池切换的MOS管

网友:
请问头像是本人吗?不充电只有充电芯片,EC,隔离管会引起

网友:
先刷新一下BIOS再修电路好一点,先简单的,去官网把BIOS更新下,升级到最新版本,注意更新前要把原BIOS保存下以防万一,这种认到电池充不了的情况大多数是软件问题多一点

网友:
电源模式 ACIN 查查

网友:
这个还是算好修的吧

网友:
图纸都有了按图索骥啊

网友:
再怎么查也是得先从保护隔离查起吧  上来就换芯片万一是外围电路问题换芯片也好不了啊

网友:
系统重新装过吗?不认适配器,那就重点查适配器检测啊

网友:
充电的太难搞  楼主厉害 ACIN 检测的电阻 电压对不对哦

网友:
测下隔离保护看看是不是完全导通

网友:
3V 5V滤波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