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6SP阴阳屏

楼主(2018-06-12):
大家好,我是杭州实地学员。
  【维修型号】Iphone6SP阴阳屏
  【维修过程】拆机,给显示触摸座打值发现第6无穷大 ,旋转风挂开黑胶,测量C2411 FL2411 C4022 发现FL2411已发黑挑掉 从C4022飞线到C2411 飞好线之后还是给座子打值 出阻值了 上绿油固化,开机测试 一切正常,此故障已修复

网友:
教程好详细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知不知道一届的,林若风了解一下。

网友:
修屏的这手机背景牛啊 火影忍者啊

网友:
谢谢大神教程 学习学习...............

网友:
断线引起的故障,导致阴阳屏,还好有图纸参考

网友:
火影忍者  秀出一个七代火影  厉害厉害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学习学习

网友:
大火影屏保我超级喜欢的哈哈啊哈哈哈哈

网友:
我发现还是关注火影的比较多 这机器怎么坏的啊 是不是进过水啊?随便说一下还是4代最帅

网友:
打值是个细致活,必须做好,事半功倍

网友:
修手机是个细活 厉害了大神

网友:
我有个6P就是阴阳屏,也是这个位置进水了,估计和这个情况差不多。  就接打电话所以没修,回去看看。

网友:
厉害了,好想学习下手机维修,有空去实地学习下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值得加分。谢谢分享。期待楼主更多更好的帖子。

网友:
这个比较容易了,我上次修的阴阳屏,灯孔 二极管 大电感都得换掉,反而没像你那样断线

网友:
小线接的漂亮!给你加分去!!

网友(2019-03-04):
不错,迅维就是牛,出来的学员个个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