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新手维修初体验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8-06-12):
机型:联想B570HM65
版号:LZ57
故障:公共点大短,不开机。

打各大电感阻值发现都在正常范围。接着测公共点发现大短路,仔细查找发现pc4504短路,正常状态下是不允许短路的如图
下面是取下电容的样子可以看见一根细细的铜丝,去掉即可。本以为这样就能修复大短,其实没那么简单。
测一下公共点阻值正常了,上电试一下。结果可想而知,3V5V待机还是没有出来。待机芯片的自举电容相连的电阻缺失,如下图所示,装上即可。

下面是补好以后的样子
这下该出来了吧,但还是没有。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公共点还是没电压。接着检查保护隔离电路。下图中pu3801正常来说是自导通的,在D极可以测到一个19V的电压,但实际测得没有,发现实物中一个pd3801二极管装反。导致19V直接接地。

下面是实物图,这里粗心大意的人一般不会去理会,很容易忽视,导致最后公共点电压出不来。
上电试一下,还是没待机35V。检查发现待机芯片供电输入都还没有(这个是公共点电压产生的)。接着查充电芯片那边。测得dcin没电压,与其相连的pd4001一端有19V一端没有(这不科学啊应该两头都有的啊)。查下来发现是人为装反让其工作在反向截止状态。

直接掉过头来就好了。
上电再测一下,发现3V 5V已经出来了。再测得管家供电锁相环供电内存供电都已经出来了。就差内存和集显供电了。装上CPU和内存测试成功点亮。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借鉴。有些是人为设置故障,考验维修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网友A:
学的不错,思路可以。巡维是个人才辈出的好地方,“生”出又是一个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的不错,思路可以。巡维是个人才辈出的好地方,“生”出又是一个大神

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
设置的好典型啊!我肯定头大!!!!!!!!!!!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 有思路 又细心 楼主肯定可以修好的

网友:
确实是个有思想的人。。。。。。。。

网友:
有个能上家故意这样扩大故障,不过你维修思路。技术很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过........这个X没装圆

网友:
这肯定是上家修好客户不想掏钱,上家做的梗

网友:
这电脑修的太烧脑了,可见楼主技术很给力

网友:
人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