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OSHUA-H61-UATX:1.00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6-12):
型号:H-JOSHUA-H61-UATX:1.00

故障:开机不显示,

经过测量发现除CPU供电外,其他供电都有,无复位。

初步判断:为CPU这块的问题,那就先修CPU这块儿吧。找了下论坛无图纸,到淘宝搜了下也没有,头大了,无图纸不好搞啊,
看cpu供电芯片型号是:NCP6153,这个常见,联想的品牌机上面经常用到这个芯片 。找了联想CIH61M的图纸找到芯片的图,

第9脚ENABLE无电压。开始顺着跑线。
发现和一个小6脚的管子PQ381相连,
而PQ381的一个脚和PQ382的G级相连。
二话不说,直接拆掉再说。

就是图中圈着的这个管子,拆掉就好,这个管子是控制CPU供电开启信号的。

附上亮机图。BIOS论坛有好多就不上传了。太累了,没图纸修起来也费劲,本来不想发帖的,看论坛没有此类维修,就发个吧。

网友:
这机器的BIOS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8-08-27):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没有头绪,,迅维网上找一下,,你(大师),写的文章,把Q281拆掉,好了,,明天,,我也来发一贴。。谢谢大师,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