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

楼主(2018-06-12):
联想t410接机,插可调电源:0.00。拆机测量,发现不过保护隔离。这里要查两个信号:DISCHARGE2和-PWRSHUTDOWN。量DISCHARGE2低电平,正常。-PWRSHUTDOWN低电平,不正常。这个信号首先查tb62501芯片。供电19伏正常,3sw3.3伏正常,这个芯片58脚是温控检测,0伏也正常。没办法又打了下各大电感对地,都正常。最后想到了这个芯片有升压,是通过电荷泵,二极管,电容实现,测量升压果然不正常。原来公共点电压到升压二极管,有个过孔,被腐蚀了。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可能板子进过水吧,,,,,,,,,,,,

网友:
这种板子过孔就是容易断线

网友:
可能进液体了吧

网友:
进水腐蚀很容易腐蚀锡点那种地方,还特么不容易发现,有个显微镜就好了

网友(2018-08-10):
     过孔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