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 M41-70 BIOS板号:LMK41HB 100%OK

楼主(2018-06-12):
联想 M41-70 BIOS板号:LMK41HB 100%OK

联想 M41-70 BIOS板号:LMK41HB 100%OK.zip

网友:
好的  可以用,我的是不认电池,刷了还是不认电池。电池换过了,,有没有一样故障的。求图纸

网友A(2018-07-30):
开机闪一下,不知道刷了好不好开机闪一下,不知道刷了好不好开机闪一下,不知道刷了好不好开机闪一下,不知道刷了好不好开机闪一下,不知道刷了好不好开机闪一下,不知道刷了好不好

网友(2018-10-13):
我也是开机闪一下,楼上搞定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闪一下,不知道刷了好不好开机闪一下,不知道刷了好不好开机闪一下,不知道刷了好不好开机闪一下,不知 ...

你的搞定了吗,我的M41-70开机闪一下,反复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搞定了吗,我的M41-70开机闪一下,反复闪

没好····································

网友(2023-09-01):
开机闪一下,是独显有问题,断开独显供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好····································

开机闪一下,是独显有问题,断开独显供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搞定了吗,我的M41-70开机闪一下,反复闪

开机闪一下,是独显有问题,断开独显供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