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找回数据

楼主(2018-06-12):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有一块1T的机械硬盘,装在硬盘录像机里面的,客户要看以前的资料,硬盘是好的,这种数据恢复有希望吗?

网友:
什么情况?是删除了还是格式化了还是覆盖了

网友A:
应该是格式化了,这个硬盘一直在用,兄弟可以恢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格式化了,这个硬盘一直在用,兄弟可以恢复出来吗?

格式化了 你用工具做一下啊  留个微信

网友:
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不知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