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重摔血案

楼主(2018-06-12):
iphone6重摔血案,不开机,开机后刷机报错56,主相机无2.85V不照相,U2301损坏,R5317_RF摔掉,U5302_RF脱焊B2#阻值无,U5301_RF摔脱焊严重掉点。U2301短接,补R5317_RF电阻元件,U5301_RF焊盘飞线补点更换,刷机,维修完成OK,开机测试一切功能恢复正常。

网友A:
我也不懂,但感觉楼主胆真大,没一点基础也敢这样搞,只能越搞故障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但感觉楼主胆真大,没一点基础也敢这样搞,只能越搞故障越多。。。

一看楼主一定是有一定维修经验的老师傅了 掉点补点不在话下

网友:
大佬焊工可以啊,手机利润高!!!

网友B:
电脑屏幕那个电路图,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屏幕那个电路图,是什么软件呀?

我用的是猎人电子图,感觉还行,就是7代8代x的不够详细,还有安卓机型的电子图不够详细

网友:
非常棒。摔的机器,大多元器件虚焊,

网友(2018-07-12):
补点就厉害了,果然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