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kx-mb228cn 通病

楼主(2018-06-12):
接到几台台松下KX-MB228CN,卡纸,    纸刚走到硒鼓位置 卡住     问题在于 后检查纸传感器。

网友A:
这机器就是这样的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 说卡纸 只要把后盖打开 传感器复位一下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就是这样的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 说卡纸 只要把后盖打开 传感器复位一下就OK了

传感器复位???? 没有这个说法   是传感器铜片氧化阻值变大造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复位???? 没有这个说法   是传感器铜片氧化阻值变大造成的问题

是后盖有一个传感器 传感器链接一个塑料扣 扣子被卡纸弹到边框 所以就一直提示卡纸 我遇到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