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8-06-12):
下午一同行拿来一HP机子,说关机后过几秒自动开机。

拿到机子看了下型号,4441s。之前有些机子关机后开机,是因为系统问题,就先进PE试了下,结果在pe里面关机还是一样,那这就跟系统本身没关系了,果断拆机。

拆完  裸板  还是一样   测各个电压正常   突然想到网卡有唤醒信号    看见无线网卡 拆掉   又开机关机试了下,不重启了,果然是无线网卡引起的。

  换个无线网卡  就好了

网友A:
多谢兄弟提醒了,下次遇到这机故障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是唤醒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兄弟提醒了,下次遇到这机故障就可以秒杀了!

哈哈,你的这个帖子,他还没说呢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感谢分享。下次遇到留意

网友:
我擦,像这种情况我就直接刷BIOS了,之前有台华硕就这样,我刷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学到了   以前没见到过。。。。。。。。。。。。。

网友:
关机自动开机的机器还真没怎么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