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6-12):
  接到同行一台三星笔记本300E4A,描述开机无任何反应。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正常,但是按下开机键风扇不转,属于无触发现象.首先拆机发现有一个开机开关触发小板,万用表测量发现该开关已经不能开启高低高信号,旋风风枪380度取下更换一个好的,测量有二极体值,正常,在(图1)) C502测量有19V适配器电压,但还是不能触发开机。

然后用可调电源加电200毫安短路,感温法触摸发现充放电芯片(QFN封装)发烫,直接拆下,更换一个全新的还是一样故障。
因为开机的3.3V待机电压还通过一个128引脚EC芯片,该机EC芯片为MEC1310-NU,测量EC40脚位41脚位(图2 图3)组织都不正常,怀疑EC芯片故障,拆下后更换,待机电压正常,单板开机电压正常,以为修好了,结果装屏测试,开机屏幕背光闪一下就没了,然后打手电筒看屏幕,有显示无背光。

测量屏幕供电,发现有两路供电,待机电压3.3V通过一个共阳极二极管给PCH桥,另一路供电3.3V通过R1 R2串联分压输出给EC芯片。分压节点根据V(分)=V总/(R1+R2)*R2,得知分压节点电压是3.228V,无限接近3.3V。但是理论3脚应该输出3.3V左右,实际板上测量只有1.6V。得出结论,共阳极二极管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原共阳极二极管是锗管,由于找不到锗管,用硅管共阳极代替。(因为只是起一个与非门的作用)更换后,仍为1.6V。说明左侧供电被拉低,但是该供电通过桥自身转换而来,所以考虑到成本,就拆下了共阳极二极管,脱离桥控制屏幕供电,直接由EC控制屏供电,3.3V通过串联分压直接提供给EC,开机测试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两个问题都修好了,楼主耐心不错

网友:
两个问题都修好了,楼主牛牛牛,顶上

网友(点评):
我也是新手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