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待机芯片不出待机电压。

楼主(2018-06-12):
RT8205待机芯片不出待机电压,1、6角无电压,  PQ407  G极有0.4V电压,芯片VIN、EN、REF VREG电压均正常。就是不待机电压,求解?????

网友:
芯片换过新的吗?或者拆别的机器的,买的不好用

网友:
我换的51125,情况一下,还是不了3.3V

网友:
查PQ408的EC_ON是不是高电平,重点还是PQ406.PQ407.PQ408

网友:
查下  芯片的16脚  VIN    13脚  EN    8脚  3VLP    17脚   5VLP    1-6脚 开启    开启无电压之后    断开PR414电阻在看看

网友:
EC_ON是IO发出的,现在IO无待机供电,所以查了EC_ON为低电平

网友:
先断开PQ407看看能不能出电压 EC_ON不出来是IO条件没满足  看下IO供电 复位 ACIN这些都有没有

网友:
供电 开启这些都有 线性有没有 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线性电压3V 5V都正常,后级也没有短路  ,ACIN  正常的  IO供电应该来自于待机电压吧,就是无待机输出

网友A:
可以取下PQ405复合管吗???????

网友:
查EC发过来的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取下PQ405复合管吗???????

可以取的,这个是开漏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