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300 联想b41-80不过保护隔离通病可秒杀!!!!

楼主(2018-06-12):
客户拿来的机子,说不开机接过来通电无待机,报好价拆机干活。拆出主板目测无任何明显的烧痕,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公共端阻值正常,
通电测量公共端0V,电源头接口有19V,过第一个MOS管就是0V,再测量第一个MOS管的G极
0.23V,感觉不正常,测两个MOS管的阻值正常,继续查弄了一下午了,放下先看别的机子,第二天早上就拿这台机子出来整,还是没什么头绪,没办法换一下保护隔离的第一个MOS
试试,感觉G极的电压有点怪,换PQ301,上图:

换了之后通电,待机正常,插上开关上电电流跳的,我RR,接上屏亮机,OK     把人嘻嘻嘻的!!!!
我把换下来的MOS管测量了一下,看值都好着呀!!!大家来看看

上面这是D S值

这是S D的值,500多应该正常呀????
难道正常值是400多吗???? 高手指点指点
板号

这款机子,这个故障我修到了2台,感觉像是通病,所以发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可以秒杀收钱!!!!

有分的给个分,没分的捧个人场!!!
谢谢谢谢

网友:
联想新款4代5代好多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倒是测测G极啊。。。。。。。。。。。。。

网友:
下回碰到这机就要记得,谢谢拿出来分享,以后真的碰到这种故障时就可以省时间了。

网友A:
这种故障是比较简单的了。现在修本的生意从哪接的啊?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上的,MOS管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有啥没有头绪啊 主供电没有去查保护隔离 mos管不工作查G级工作条件 满足不工作换管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就那么几个原件,楼主量了一下午不如直接换来的快哦

网友B:
这故障有还待验证 不好说 你有没有在把原来的管子在上回去试试 验证一下

网友:
可能是软击穿的。。。碰到过两次,换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是比较简单的了。现在修本的生意从哪接的啊?

不满你说,本子都是熟人介绍的,人托人介绍的,市场里都是卖家,逛商场的人少的很
我这两天手里一台机子都没有的修,昨天接了个台式机装了个系统30
没办法活了,要改行了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有还待验证 不好说 你有没有在把原来的管子在上回去试试 验证一下

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把原来的管子装回去再试试,也有可能是虚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回碰到这机就要记得,以后真的碰到这种故障时就可以省时间了。

网友:
新款四代五代好多都是第二个mos管短路 或者软击穿导致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你运气是很好,有时候一个人的直觉是真的准,应该是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