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艰难修复联想G510电脑蓝屏故障

楼主(2018-06-13):
艰难修复联想G510电脑蓝屏故障

  机器型号:联想G510

  版号:LA-9641P

  芯片组:HM8系列+A卡

  故障现象:第一次是短路,第二次是电脑蓝屏。

  维修过程:

  外地同行发来一台联想G510,里面标签写得是不开机,检查机子外观没问题,习惯拔掉电池,上电流表发现电流指示针一跳一跳,电流过流指示灯一闪一闪,据我经验,确定故障是公共点短路,我就拆机ing。拆完后,看看板子正面反面,没有进水、烧焦痕迹,拿起万用表一量公共点,阻值2,不正常,先修公共点短路。

  利用仁宝的隔离点快速定位短路,终于找到短路并干掉。

  拆掉滤波电容还是短路,剩下一颗复合双MOS管,拆掉后公共点阻值正常。

  原来双MOS管的1脚来自公共点,1脚和3脚阻值直接击穿。

  复合双MOS管很少见过,加上料板都没有型号,把我难住了。于是想到一个笨办法,找了两个N沟道并改造。

  弄了半个小时终于弄完了,上电棒棒胶固定,插上电流表待机正常触发,电流指示针跑的很欢,接上屏已点亮。

  然后开始装机,装硬盘,进入系统,我以为修好了,万万没想到被打脸了,进入系统后蓝屏。

  一看蓝屏代码是116,上百度一看,是有关显卡故障的蓝屏代码。我心想显卡不可能挂了吧!以前阻值正常啊!拆机一看已风干的棒棒胶变得黏黏的,手指摸摸改造的MOS管上管发烫,看来改造MOS管不行,失败了,还是买个芯片吧!苦苦等了一周,新芯片到了,焊上新的复合双MOS管。

  上电已点亮,开始拼装(不上螺丝)起来测试,进入系统不再蓝屏,反而直接进桌面了。

  进了桌面后没问题,开始上全部螺丝,上完后开机进入系统,怎么又蓝屏啊?以前好好的,咋回事呢?我一看代码,116? 没办法,重新拆,拆到键盘开机进入系统,没蓝屏,再装键盘,没蓝屏,然后上键盘螺丝,又蓝屏。

  又找了一样的键盘螺丝打上,还是蓝屏,算了,不打螺丝,留着空吧!不影响。经过三天的烤机测试,没问题,修复完成。

本文作者:甘若岐

网友:
螺丝让我一脸懵逼的进来 一脸懵逼的出去

网友:
这个螺丝有什么玄机吗,是不是顶到什么啦引起短接

网友:
那么说之前改的N管还是可以的

网友:
改完mos管裸板测蓝屏不就发现了,绝缘没搞好

网友:
这样改的MOS管 会不会用不了多久~~~~~~~~~~~~~~~~~~~~~~~~~~

网友:
楼主不看下是怎么回事呀,就这样放弃了。太可惜了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虚焊,螺丝一打上主板略微变形,于是开机就蓝屏了?

网友:
螺丝引起蓝屏????老司机牛逼~

网友A:
神船的机器,多用这种复合管子,有时客户急用就只能改了,真心累,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护散热,并非最终的效果图

而且听说这样子改,影响振铃波,不知各路大神是否有对此研究深入的,我改的是PWM-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船的机器,多用这种复合管子,有时客户急用就只能改了,真心累,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护散热,并非最终的效果 ...

是会影响掩耳盗铃的

网友:
蓝屏居然是一颗螺丝引起的,这个不好想到。

网友:
楼主还是有水平,能够一步一步的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螺丝有什么玄机吗

网友:
这样改的管子确实是发热量大的不能用,我也改过不行只好买复合管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修一台因为螺丝而大短的机子。

网友:
就烧了个N管呗。。。。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维修不易 啊     且修且珍惜

网友:
上了螺丝就蓝屏 是因为螺丝上紧了 还是导电了?我理解应该是上螺丝紧了 导致板子变形了蓝屏吧

网友:
双组合的管子应该要换原装的最好,不然功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