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键盘鼠标板失灵

楼主(2018-06-13):
苹果1286键盘鼠标板失灵,版号:820-2915-A  开始以为是驱动的问题,排查软件故障后买了一个键盘回来接上去一试,结果还是一样板能用。拆机,打开图纸查键盘鼠标板控制芯片工作条件。先从供电开始吧,芯片U5701的第48脚3.3V供电只有0.75V,供电不正常,经查3.3V供电是由R5704一个0欧电阻连接给芯片供电的,测得R5704另一端有3.3V,在排除后面没有短路的情况下,为了保险起见,直接接一个保险上去,通电测试键盘鼠标板全部正常了,如果遇到同样问题的维友们,此帖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主,你一开始去查下,找到问题了,就不用去买键盘了啊?

网友:
可以的,一步步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断线了吗?还是电阻坏了?

是一个0欧电阻坏掉了,我就加了一个保险上去

网友:
你说的是49脚,不是48脚

网友(2019-02-13):
控制芯片供电问题  引起的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般有熟人先找个键盘测试是对的。但是要是单独订一个就不划算了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最近遇到一个 问题是 偶尔可以开机

网友:
应该先不要买键盘,借其他人的来试下,免得浪费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