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T2014SA可以开机 但接上VGA显示节电模式,怎么修啊,程序刷过了

楼主(2018-06-13):
联想T2014SA可以开机 但接上VGA显示节电模式,怎么修啊,程序刷过了

网友:
重点修 13 14脚 这两个信号的连接元件  ,还有就是除了主程序那个25芯片  另外一个25的  直接拆了或者把里面的数据清空 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前面的二极管直接 干掉。  你会发现有惊喜

去掉了也是一样的,24芯片也去掉了 还是显示节电模式 ,哎

网友:
VGA旁边的电容二极管去掉,在量量13  14脚的阻值

网友:
看VGA接口附近的玻璃二极管有没有短路的,拆了

网友:
有点乱!
这种故障直接查VGA接口到主控的VS HS SDA SCL。
如果对地二极体值正常,再写程序。
如果不正常,查钳位二极管,如果正常,主控坏。
直接换板。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