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M2261FW开机白屏

楼主(2018-06-13):
板号是715G7277-M01-001-004C  屏上的5V 3V供电都有,驱动板换了个代用的,也正常。是不是屏上的程序坏的,谁有M215HJJ-L30-XC这程序啊,帮忙传一个,谢谢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那最好找个程序试试

网友:
供电正常,换的通用驱动板,看是哪一种板的程序有没有写

网友:
淘宝上买个就行,屏上的程序少,淘宝应该有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程序错乱,刷个程序吧

网友A:
路过学习下,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8-07-15):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下,楼主解决了吗??????????????

最后驱动板也换了,没解决,还客户了

网友:
这种活最烦人了    费半天劲还没搞出来,感觉好苦恼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nformation...

网友:
不一定程序的事吧。。。。。....

网友:
白屏,,的话一般不是程序问题,,,仔细查各供电,,不单是3V 5V   还有很多电压要查,,。。。

灰屏又不一样了